[求助] SMIC40nm工艺PAD设计

楼主(2020-05-18):
设计一个探针监测焊盘,发现SMIC40nm库里面有PA和MD两个钝化层,请教一下PA层和MD层的功能和它们之间的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A:
MD是真正的钝化层开口,也就是最后的开口;PA是前面的开口,是ALPAD的开口。

因为铜特性的问题,铜不能直接做bond引出,所以PAD上面一定会覆盖一层ALPAD,这层开口S家叫PA,每家叫法都不太一样。因为一定需要这层ALPAD,后面就有人利用这层AL走线,所以有比较小的PA开口。

图片是找T家的,感觉解释的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是真正的钝化层开口,也就是最后的开口;PA是前面的开口,是ALPAD的开口。

因为铜特性的问题,铜不能直 ...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另外在画制PAD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DRC错误,看提示是键合焊盘区域不能存在TV-1通孔。如果按照上图中的Full-stack pad的截面图,所有通孔应该都是打在键合焊盘区域内的,这样应该怎么处理呢?还有一个困惑点是在片测试焊盘和键合焊盘是如何区分开来的呢?

DRC错误

DRC错误

手册中焊盘示意图

手册中焊盘示意图

网友:
前面的RULE不是很清楚,T家不是类似的规则。我贴的图说了,是T家的

测试和键合区别还是有的,键合也就是封装,一般来说是严格遵循设计规则,最后两层或者一层是整块金属,前面是严格遵循设计规则的。测试的,因为可能不等到最后就测量,比如WAT,经常M1做好就会测一下,所以不是那么严格的遵循设计规则,为了探针方面,中间一般做成实心的,这样就违反了金属的最大宽带的规则。但因为测试的一般不会封装,所以无所谓。如果既要测试,又要封装,就最后遵守全部设计规则,等做到最后一步再去测试。

楼主:
好的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1-08):
引用 楼主:
另外在画制PAD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DRC错误,看提示是键合焊盘区域不能存在TV-1通孔。如果按照上图中的Full ...

请问您这个画pad的指导手册叫什么?

我跟代理要了好几回硬说没有,也不能让我自己硬画然后再根据drc 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个画pad的指导手册叫什么?

我跟代理要了好几回硬说没有,也不能让我自己硬画然后再根据drc 改 ...

好了我找到了。原来代理没把design rule给我……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应该按什么规则来设计rf pad……用探针台测试应该是按照probe pad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在画制PAD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DRC错误,看提示是键合焊盘区域不能存在TV-1通孔。如果按照上图中的Full ...

您好,请问您后来怎么做的probe pad?

我也是这个工艺,还是搞不懂probe pad要不要符合bonding pad的结构,要不要通过一样的pad drc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您后来怎么做的probe pad?

我也是这个工艺,还是搞不懂probe pad要不要符合bonding pad的结 ...

DRC不管是probe pad还是bonding pad应该都是要过的,pad的大小尺寸是可以根据需求适当调整的。但是为了probe和bonding片上结构性能的一致性,建议最好也保持pad结构一致。这个工艺的pad应该都是Al层+顶层金属的堆叠构造(DRC规则要求),底层金属连接可以从pad上通过顶层金属拉出来向下打孔。

网友(2022-03-20):
引用 网友A:
MD是真正的钝化层开口,也就是最后的开口;PA是前面的开口,是ALPAD的开口。

因为铜特性的问题,铜不能直 ...

朋友您好,有幸在论坛上看到你关于PAD的描述。想向您请教下TSMC PAD的画法。

网友(2024-04-22):
请教一下,BCB1与PA、BCB2与MD什么时候使用什么呢?我看一些PDK的版图,有些是这几个层次他都用到了。

网友:
求个40nm工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