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楼主(2020-05-18):
启动问题

启动报错

启动报错

环境配置

环境配置

网友A:
用 checkSysconf命令去检查少什么东西,安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heckSysconf命令去检查少什么东西,安装就好了。

没办法识别

网友:
最后不是提示了吗?INNOVUS181不是合法的程序名称,用checkSysConf -r 命令,去看正确的名字是啥。

网友:
缺什么 装什么 yum whatprovides xxx.so。然后yum

楼主:
会报错误

网友:
你不是用centos吗?怎么包都是redhat的?搜下换阿里或者网易的源。

楼主:
已经装好,又出现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