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报LU_4_NTAP/LU_4_PTAP,但已经插入tapcell,而且tapcell的间隔已经确认没问题

楼主(2020-05-18):
使用的是SMIC55的工艺做数字模块,在查DRC的时候报了几个LU_4_NTAP/LU_4_PTAP的错误,已经插入tapcell,而且tapcell的间隔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大家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会是什么?现在没有头绪去怎么改。。。我应该怎么着手去debug?
这个是calibre报错的规则描述,报了有5处LU_4_NTAP 和三处LU_4_PTAP

这个是calibre报错的规则描述

这个是calibre报错的规则描述

下面两个图是
highlight部分
LU_4_NTAP 错误
标的地方,紫色框是tapcell红色是AA层,蓝色框里的黄色的是报错的地方highlight出来的,标出来的都非常短的一点

下面两个图是highlight标的地方,紫色框是tapcell红色是AA层,蓝色框里的黄色的是报错的地方highlight出来 ...

下面两个图是highlight标的地方,紫色框是tapcell红色是AA层,蓝色框里的黄色的是报错的地方highlight出来 ...

网友:
既然报了35um内必须有N或P tap应该是差了一点点。你再量一下

网友(2021-01-22):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我遇到的是IO部分,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smic55的老毛病了吧,之前确认没问题就直接waive了

楼主(2021-05-31):
直接waive了,流片回来测试也没问题

网友(2022-05-07):
求解答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7-18):
我们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我们还遇见LU.3的问题,是不是保证NWELL接VDD,衬底接GND,就能规避闩锁效应?

网友:
s55经常这样,flat方式跑就不报,垃圾工艺

网友(2022-12-26):
可以看下是不是Nwell没有连到Tap上的NW

网友(2023-04-01):
同上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5-21):
请教下楼主 怎么解决的,我要遇到了。是macro 内部的。单独跑macro又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