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 structure 里面contact should form a diamond pattern

楼主(2020-05-18):
pad structure 里面contact should form a diamond pattern, 是啥意思?是整个pad层上都铺上方孔,还是只在pad层中间打孔形成菱形结构,pad层四个角上不能打孔?

楼主(2023-04-24):
所谓diamond pattern, 指的是四个contact 将一个via/contact  包在中间的结构。

网友A:
那这个所谓的diamond pattern与阵列via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所谓的diamond pattern与阵列via有什么区别

陈列结构是每行via的个数都是一样的,diamond的结构是隔一行via的个数才一样,剩下的那些行是via个数少一个的结构(或者via个数多一个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