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in导入网表问题

楼主(2020-05-18):
我用618 的 spiceIn导入网表的时候非常慢,导了一个inv就得2分钟,而且测试库中除了正常网表外还多了很多器件,pdk库中的差不多都有,这是为什么?input中设置为hspice就会倒入失败,cdl就没问题

网友A:
导入的网表是自己写的,还是工厂提供的。有可能是流程上某个选项没有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的网表是自己写的,还是工厂提供的。有可能是流程上某个选项没有选对吧 ...

我是做实验自己导出的,用老版本的时候导入挺快的,也没乱七八糟的东西618导入设置可能出了问题,现在还没弄明白

网友:
IC6.1.6的导入的时候,电阻电容会滤掉是什么原因

网友:
导进去的MOS管的尺寸也对应不上

网友B:
你用老版本 hspice import cdl import 有何不同? Import schematic会如何, OPamp netlist Import 后认出 opamp  different input pair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老版本 hspice import 跟cdl import 有何不同? Import后 schematic会如何, 如 OPamp 的 netlist Impor ...

生成不了原理图

楼主:
感觉是应该自己看help

网友(2022-02-10):
要写一个device map文件,确认spice网表里的device名和参数名和CDF里的对应上

网友(2024-01-04):
后来请问导入时间很长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