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启动RAL sequence问题

楼主(2020-05-18):
最近做synopsys_UVM-1.1遇到启动RAL sequence问题:
  phase.raise_objection(this);
   host_seq.start(null);
phase.drop_objection(this);
关于host_seq.start(null) 注释为:call host_seq's start(null) method to execute the RAL sequence;
一般不是 start(sequencer)吗,如果为start(null),怎么会启动sequencer的sequece呢? 谢谢

网友:
顶一下,等大哥们回复

网友:
这是后门访问hdl路径内建sequence才会用到的吧,感觉属于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