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过温保护电路的原理问题

楼主(2020-05-18):
如图,放大器左端vref输入1V基准电压,右端电压随温度下降(三极管的作用),为什么右端电压下降到1V以及1V以下时运放才工作,求大佬解答

网友A:
运放不是不工作。这个运放作用是一个比较器,当电压小于1V的时候比较器开始翻转。

网友B:
比较器,变vref找到合适的code,获得温度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不是不工作。这个运放作用是一个比较器,当电压小于1V的时候比较器开始翻转。 ...

ok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变vref找到合适的code,获得温度大小。

感谢

网友C:
MT5是起到迟滞的作用吗?

网友:
what a great schematic

网友:
由你的基准电压决定,当检测端1V以下,比较器输出1,通过反馈调整MT5导通,检测输入端形成迟滞,可以调节恢复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5是起到迟滞的作用吗?

对的

网友D(2020-07-02):
引用 网友C:
MT5是起到迟滞的作用吗?

这个不带迟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带迟滞吧

带的。
过温保护必须带迟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带迟滞吧

带,我都仿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我都仿出来了

嗯,我想清楚,thx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C:
MT5是起到迟滞的作用吗?

是的

网友(2024-11-18):
引用 楼主:
带,我都仿出来了

咋仿的啊

网友E(2025-03-31):
请问仿出来了吗,电阻什么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仿出来了吗,电阻什么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我是去年做的,有点忘记了,电阻大概就是根据你的迟滞电压计算的,MT5的导通和关断取决于比较器的输出是1还是0,MT5导通,RT1被短路,MT5关断,RT1被接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去年做的,有点忘记了,电阻大概就是根据你的迟滞电压计算的,MT5的导通和关断取决于比较器的输出是1 ...

好的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