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中添加元件不显示symbol

楼主(2020-05-18):
为什么我用IC617,添加tsmc0.18的symbol,添加的时候只出现一个方框,没有元件出现,

添加完成后也看不到元件。
老哥们,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先检查一下,1)去工艺库里面看一下器件,symbol; 2)可能是你新建的view的问题,可以在别人搭好的schematic那边调一下器件看一下;3)F 一下~~

网友B:
先去查对应器件的symbol正不正常
再去查你是否正确调用了该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检查一下,1)去工艺库里面看一下器件,symbol; 2)可能是你新建的view的问题,可以在别人搭好的schema ...

老哥,我可能是工艺库CDB转OA出错了。我没转之前在IC5141里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去查对应器件的symbol正不正常
再去查你是否正确调用了该symbol

TCMC0.18工艺库的symbol好像也打不开,没有用,是不是转OA出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