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的测试结果储存在某个特定的寄存器中,请问如何使用J750通过I2C抓取并显示出来?

楼主(2020-05-19):
芯片的测试结果储存在某个特定的寄存器中,请问如何使用J750通过I2C抓取并显示出来?

网友:
建测试pattern,往pin i2c_sck,i2c_sdai,i2c_sdao写值,读出对应reg地址的测试结果

网友A:
pattern方式就行。。

假设不用测试机,用其他比如MCU来读取数据,波形是什么样的,测试机pattern就给什么样的,就可以了,应该是有capture功能的,直接通过api应该就可以得到实际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tern方式就行。。

假设不用测试机,用其他比如MCU来读取数据,波形是什么样的,测试机pattern就给什么 ...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之前使用S200测试机时,在PATTERN里有CAPTURE这个关键字可以直接取值,存放到系统寄存器中,然后测试机读出来。但是750我还是个小白,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之前使用S200测试机时,在PATTERN里有CAPTURE这个关键字可以直接取值,存放到系 ...

750我也不是很熟悉,之前用也是其他平台,chroma和93k平台等等,chroma是pattern需要capture的位置写K字符就可以
93k是写D字符,

看了一下750的help手册,好像DSIO可以实现,你可以看一下
完全没有经验,最好还是联系一下泰瑞达的FAE,让他们帮忙,好像他们又会有免费的培训课程之类的,我这有北京这边的FAE,需要的话,可以电话或微信联系他们

PatternLanguage.chm (398.52 KB, 下载次数: 3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我也不是很熟悉,之前用也是其他平台,chroma和93k平台等等,chroma是pattern需要capture的位置写K字 ...

好的,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DSIO这个模块有这个功能,我先研究下,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DSIO这个模块有这个功能,我先研究下,真的非常感谢~
...

客气,之前确实有机会去一下他们的培训班,可惜有事情耽误了,后来也没有用他们的平台。。能帮到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DSIO这个模块有这个功能,我先研究下,真的非常感谢~
...

帮助文档也是从IG-XL软件的安装路径里边翻出来的,没事你也可以看看帮助文档,或者你没有我把完整的发你也行

网上学习资料不多,很多都是老版本的,现在最新的已经基于excel2010甚至更高一些。官方还是希望你去他们那边的学习班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文档也是从IG-XL软件的安装路径里边翻出来的,没事你也可以看看帮助文档,或者你没有我把完整的发你 ...

好的,谢谢。最近是要准备去上海参加他们的培训,帮助文档我也有,和加工厂的朋友要过来的~我还是先研究研究吧,手边没有测试机,学起来比较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最近是要准备去上海参加他们的培训,帮助文档我也有,和加工厂的朋友要过来的~我还是先研究 ...

哦,确实没有机台,也看不到什么结果,只能确定程序能否编译成功,是否有问题,其他的就不行了

网友(2021-10-15):
还不错了,,虽然不需要,但还是要顶顶~~

网友(2021-12-22):
如果是想用IO模拟一个I2C接口做master,去读取被测试芯片(slave)寄存器的值,那么将会十分复杂。需要使用pattern的方式模拟I2C协议,实现读取,使用J750来说,太复杂了。建议让芯片自动通过GPIO放数据出来,J750 IO有capture数据的方式,读到这些数据之后再处理,容易得多。以前我就是这样做ADC的测试的

网友(2024-11-28):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是DSIO这个模块有这个功能,我先研究下,真的非常感谢~
...

DSIO我之前在J750上有用过一段时间,有需要的话可以一起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