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下各位大神,IC618版图上的圆圈气泡怎么关掉

楼主(2020-05-19):
如上图,器件右上角这种圆圈怎么关掉,经常挡着连线了

网友:
我最近也开始用618了,怎么没见过你描述的这个”圈圈气泡“呢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78957-1-2.html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不知道和你问题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878957-1-2.html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不知道和你问题是不是一样。 ...

就是这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