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整体输出频率和VCO的可调范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0-05-19):
对PLL的工作原理产生了些困惑,如图
原理就是fvco/N后相频和Fref比较,经过反馈调节最终fvco=fref*N。比如输入是2MHz,N=10,则输出是20Mhz。
问题是,单独仿这个VCO模块,是不是需要调整到可调范围(应该看Kvco吧),保证在Vctrl的某个电压下,能产生20Mhz的VCO输出频率?不然PLL整体就不能正常实现20Mhz的频率输出?

网友:
应用需求一般都是一段频率,所以需要保证VCO可调范围内覆盖应用需求。
另外,vctrl这个电压与charge pump输出范围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