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ON的芯片一般是什么芯片?谢谢

楼主(2020-05-19):
如图所示,不知ON的芯片一般是什么方面的,功能?FPGA + ON
1822 背面还有DAC9744 两个,谢谢啊

FPGA + ON 背面还有DAC

FPGA + ON 背面还有DAC

网友:
onsemi,安森美

网友:
ON SB99026MN一款安森美的电源管理芯片,DAC9744是ADI的一款高性能14bit ,210MSPS 的 DAC芯片

网友:
seems DC-DC converter

楼主:
是安森美, 一般可能是定制件, 看上面有两个滤波器。像是一个基带芯片

楼主:
phoenixson 谢谢上面两个 LTCC滤波器一般是干嘛的

楼主:
SB99026 有芯片datasheet吗,谢谢

网友:
LTCCLow Temperature Co-fired CeramicLTCC即低温共烧陶瓷技术,是一种先进的无源集成及混合电路封装技术,它可将三大无源元器件(包括电阻、电容和电感)及其各种无源组件(如滤波器、阻抗变换器、耦合器等)封装于多层布线基 板中,并与有源器件(如:功率MOS、晶体管、IC电路模块 等)共同集成为一完整的电路系统。
LTCC在手机射频前端主要应用是低通滤波器、共模滤波器、贴片天线等

楼主:
感觉像预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