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19):
我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差分电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PMOS负载管的W会影响到第二级的增益,图片是我对PMOS负载管的扫描结果,从1u到10u,结果在5u的时候这个电路的增益达到最大值,请问这样的结果是为什么?是因为PMOS负载的W增大他的交叠电容同时也在增大然后导致的整体增益变小吗?

楼主:
直流增益不是(gm1*r1)*(gm2*r2),感觉也和电容没有扯上关系呀,为什么PMOS负载管W变大,第二级的放大能力反而下降了呢?

网友A:
检查一下小增益下第一级管子dc point。

网友B:
楼主扫描PMOS负载管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一下PM0的漏极(即第二级PMOS管的栅极)电压。
电路中PM2最好和PM0和PM1成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小增益下第一级管子dc point。

我看了W越大,漏端电压越大,也就是会导致第二级的PMOS管脱离饱和区,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扫描PMOS负载管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一下PM0的漏极(即第二级PMOS管的栅极)电压。
电路中PM2最好和PM0和 ...

我扫描了漏端电压发现他的漏电压使得后面的管子没法在饱和区了,谢谢指导!

网友C:
开环仿运放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环仿运放有什么意义?

emmmmmm因为是个新手,所以在慢慢的摸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