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眼图仿真结果疑问

楼主(2020-05-19):
如图,曲线是系统AC增益仿真结果曲线,以几GHz增益作低频增益基准得到-3dB带宽不超过49GHz。
仿真的眼图是以15ps为周期来做的,也即约64Gbps速率。

问题:当前的-3dB带宽/信号速率大约0.7-0.8倍,在这样的比例下该眼图是否合理?眼图的问题是,带宽不足造成的过冲的那两条线分散,这样的分散在这0.7-0.8比例下是否正常?还是说达到这样比例的眼图过冲的这两条线最高点应该是重合的?

楼主:
再自顶一波。有熟悉TIA设计的朋友麻烦解答一下,提前感谢~对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再讨论

网友A:
因该是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重合的

那其实现在电路内部已经确定了,就是增益曲线显示的那样,能调整的只有TRAN仿真输入PRBS源的参数了,比如上升下降时间什么的。但这应该只是个参考,实际应用中还是看输入眼图是什么样的了。
那问一下TRAN仿真PRBS输入源参数您那边一般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2020-12-30):
你应该关注一下group delay吧

网友(2021-02-19):
我的理解是:眼图那两条曲线的原因是群延迟太差造成的,-3dB带宽是信号速率大约0.7-0.8倍是比较合理的(带宽和噪声做trade off)

网友B(2022-11-22):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好像和groupdelay没关系,个人认为是输入输出的瞬态的延迟造成的。

网友C(2024-01-29):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仿真眼图时使用的时哪个PRBS源,我用ahd1lib库中的rand-bit-stream串联电阻后接入TIA输入,测试结果并不好,

网友(2024-02-28):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仿真眼图时使用的时哪个PRBS源,我用ahd1lib库中的rand-bit-stream串联电阻后接入TIA输 ...

你好,可以交流一下TIA的眼图仿真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好像和groupdelay没关系,个人认为是输入输出的瞬态的延迟造成的。 ...

您好,可以交流一下眼图仿真吗

网友(2025-04-17):
我也是做TIA的,可以交流一下吗?刚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