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压控震荡器的电荷泵需要频率补偿吗?

楼主(2020-05-19):
电荷泵输出是为了产生电源电压,不是锁相环,还需要补偿吗?类似以下结构

网友A:
只要有反馈,稳定性肯定都是需要分析的。这种电路中Cout一般都会很大,uF级别的。压控振荡器频率100KHz左右或以上,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不用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反馈,稳定性肯定都是需要分析的。这种电路中Cout一般都会很大,uF级别的。压控振荡器频率100KHz左右 ...

“压控振荡器频率100KHz左右~“兄台,以上能讲详细点吗?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