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查看电路图

楼主(2020-05-20):
求助,在virtuoso电路设计时,不知到点了哪,现在打开的电路图中的器件无法移动,感觉是被锁住了,想问问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进入了read(只读)模式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启动了电路,被lock了吧。

read模式,要么进入的时候用edit(编辑)模式进入,或者在电路图串口上,61应该是菜单栏file=》make editable。

如果是被Lock了,就要去cds.lib的路径里删除lock文件,叫啥名字忘了。

网友:
delete the   .cdslck    file  in the subdirectory of the simulation directory

网友:
除了上述常规方法,你还可以考虑直接把现有不能编辑的电路复制或另存,就可以编辑了

网友A:
1. 被锁住了,删锁文件
2. ctrl+f,看是否没有选中需要选的

网友(2022-07-28):
引用 网友A:
1. 被锁住了,删锁文件

2. ctrl+f,看是否没有选中需要选的

感谢大神,用第二个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