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短金属效应

楼主(2020-05-20):
请教下大家短金属效应是什么原理呀,比如当金属with小于1u时,单位电流密度可以到0.7mA/um,但是当with大于2u时,单位电流密度就只能达到0.4mA/um。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没听过这个效应,你是在哪看到的呢。
我的理解是不是因为电流的趋肤效应,电流主要集中在金属表面,所以金属宽了,平均电流密度反而小

楼主:
个人感觉是,面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也梅听说过,被问懵逼了

网友A:
按照t40 design rule里面的描述大致是随着金属线宽增加,电流能力也会相应增加
但是随着走线长度的增加电流能力确实会衰减,至于其中的原理倒是没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t40 design rule里面的描述大致是随着金属线宽增加,电流能力也会相应增加
但是随着走线长度的增加电流 ...

这个主要是讨论单位宽度最大电流密度的问题,
线长后电流能力降低,是不所线上电阻的原因?

网友:
short metal rule不是width,是length。
Design Rule里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是讨论单位宽度最大电流密度的问题,
线长后电流能力降低,是不所线上电阻的原因?
...

如果是宽度的话,那就完全没听过也没见过宽度增加电流密度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