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cadence 617无法显示器件参数

楼主(2020-05-20):
cadence617安装工艺库之后Q无法显示mos的宽长比,并且报错。请问怎么解决呢!!!!急

网友:
东部的文件里面有一个pdk安装教程,照着那个做没有问题的,做完之后在virtuoso窗口会多出一个DPDK的菜单,打开在里面的configure PDK进行设置。

网友:
没设置好,使用pdk前先读下foundry给的手册.

网友(2022-03-09):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27):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