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开关

楼主(2020-05-20):
请问下哪位大神研究过美信公司的模拟开关,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谢谢各位大神大佬。

有其它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哦。

网友:
啥问题可以说啊。

网友:
贴个完整点的电路,这个看不出啥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左边这四个nmos干嘛的,怎么上面那个漏极都是流出的电流,没有流进的电流呀?

这个是哪部分的电路?模拟开关不过是switch和控制电路,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啊?开关一般是单管或者传输门。要么有电荷泵,那就多数是单管。没有电荷泵就是传输门结构,其余的应该是控制电路吧?

网友:
你确定这个是开关电路吗,还是其他的控制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部分的电路?模拟开关不过是switch和控制电路,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啊?开关一般是单管或者传输 ...

按模块分析应该是个电荷泵,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模块分析应该是个电荷泵,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是隔离工艺?如果不是隔离工艺,这个电路错误太多了,还是先检查下电路对不对吧。就算电荷泵,感觉这个电路也是不对的。也许是少东西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隔离工艺?如果不是隔离工艺,这个电路错误太多了,还是先检查下电路对不对吧。就算电荷泵,感觉这个电 ...

什么隔离工艺,我怎么都没听过?我用的cmos双阱工艺。这电路只是四分之一,还有其它都是对称的。还有这个电路是由版图提取出来的。

网友B:
反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的吧...

对的,逆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逆向出来的。

还是重新提次图吧,这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隔离工艺,我怎么都没听过?我用的cmos双阱工艺。这电路只是四分之一,还有其它都是对称的。还有这个 ...

第二个INV的输出连接了三个NMOS的source和bulk。当INV输出为高的时候,bulk是高电平。所以bulk必须被隔离,不然就错了。这个大致上应该是电荷泵的PN结,但是初步看有很多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觉得有错误。如果是好多年前的东西,怀疑下是不是N衬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INV的输出连接了三个NMOS的source和bulk。当INV输出为高的时候,bulk是高电平。所以bulk必须被隔离 ...

好的呢,谢谢谢谢。我先去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重新提次图吧,这电路有问题

好的,谢谢了。我先去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INV的输出连接了三个NMOS的source和bulk。当INV输出为高的时候,bulk是高电平。所以bulk必须被隔离 ...

是这样的:使用的是双阱工艺,然后这个nmos是做在深n阱里面的pw里。刚对应了下版图确实是这样连接的。
另外您说这可能是那个pn结。我以为:那个pn结不应该是mos管的栅和漏相连接而形成的吗?

网友C:
电路图稍微整理了一下,感觉像是一个电荷泵。
1.图中M2和M3组成锁存器
2.M5和M1以及C1和C2可以认为是一个电荷泵
3.电路图不全,有点网线不知道来源,无法分析整体电路

楼主:
对的,这就是个电荷泵。
大佬有心了,太太太感谢了,大恩不言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稍微整理了一下,感觉像是一个电荷泵。
1.图中M2和M3组成锁存器
2.M5和M1以及C1和C2可以认为是一个电 ...

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