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65nm工艺参数提取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最近在用smic65nm的工艺库做设计。库里只提供了用Calibre做DRC和LVS的文件,但缺少进行参数提取的文件。也给了用Assura做后仿的文件,但是QRC安装了两天也没调好。所以群里前辈们能不能提供一个SMIC65nm工艺做PEX的规则文件或者一个可行的QRC安装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2020-10-11):
安装教程:QRC安装方法同于cadence IC617; 步骤:安装文件(用安装器)->问OA路径时选N,不要修改默认路径->安装完毕后启动Patch处理——>在你工程目录下的.bashrc环境文件中设置启动(网上有这个文件);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下载calibre xrc文件,smic提供的,默认下载的calibre drc/lvs + QRC, pex xRC需要另外下载,我也不会用QRC,感觉QRC用户体验简直是一坨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