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下,怎么测vco的中心频率

楼主(2020-05-20):
之前看到有的帖子说,对vco进行pss仿真,可以获得vco的中心频率。但是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仿真,有人能指导一下,怎么设置仿真参数吗?谢谢

网友A:
发个文档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文档参考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文档参考一下

还想请问一下,vco进行pss仿真的时候,里面有个variable name,这个要怎么设置呢。自己赋一个变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文档参考一下

报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VCO是压控振荡器,有一个电压控制端,这个变量就是它,在仿真电路图中把这个电压设为变量。在PSS设置页面指向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是压控振荡器,有一个电压控制端,这个变量就是它,在仿真电路图中把这个电压设为变量。在PSS设置页面 ...

变量通过design variable设置了这是pss的仿真设置   最后打印图像却没有东西生成,想请教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量通过design variable设置了这是pss的仿真设置最后打印图像却没有东西生成,想请教一下,是哪个环节出 ...

tran能跑么?先跑一下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能跑么?先跑一下tran

原先对vco的tran仿真是用的1.2v的dc信号,能够正常起振。
刚刚改成了输入为0-1.2v的ac信号
进行瞬态仿真后,得到了这样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先对vco的tran仿真是用的1.2v的dc信号,能够正常起振。
刚刚改成了输入为0-1.2v的ac信号

给个建议:
1. V0用vpwl电压源,0 0 10n 1.2V
2. V3用dc电压源,DC voltage = 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建议:
1. V0用vpwl电压源,0 0 10n 1.2V
2. V3用dc电压源,DC voltage = control

将v0改成vpwl
dc电源的值是control
control信号设置在0~1.2v
tran仿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请问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v0改成vpwl

dc电源的值是control

你这样写没报错?
写一个电压值就好了,比如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写没报错?
写一个电压值就好了,比如 1.0

很感谢,最终得到仿真波形了。想顺便问下,我想得到cadence输出图像的具体数据,要怎么获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文档参考一下

t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