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LNA单转双电路

楼主(2020-05-20):
这个LNA单转双电路左边输入管的漏极跟右边输入管子栅级加个偶合电容有什么作用,不加这个信号还是可以到栅级啊

网友:
不是电流反馈吗?

楼主:
栅级没有电流叠加,怎么样是电流负反馈呢

网友A:
那你左边的管子栅和漏不是接在一起dc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左边的管子栅和漏不是接在一起dc短路了?

直流电容开路了没有链接到一起啊

网友B:
你注意到极性吗?那个漏极反馈到另一端是180度反向的,这样如果把幅度调节到跟输入一样大,那么就可以得到差分输入信号,这样可以完成单端转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到极性吗?那个漏极反馈到另一端是180度反向的,这样如果把幅度调节到跟输入一样大,那么就可以得到 ...

您说这个想说明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想说明什么

不加这个电容,输入信号同时加到两端,你觉得差分后信号幅度多少呀,如果正负端信号相等,且相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这个电容,输入信号同时加到两端,你觉得差分后信号幅度多少呀,如果正负端信号相等,且相位一样。。 ...

输入信号是从左边进去的啊,没有同时加到两端,不要电容由于左边反向一次,所以相位相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是从左边进去的啊,没有同时加到两端,不要电容由于左边反向一次,所以相位相反啊
...

那你只用了一半信号呀,你认为右边应该接DC,然后是伪差分输入,如果能把信号反向下,加到另一端是不是可以提升6dB增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用了一半信号呀,你认为右边应该接DC,然后是伪差分输入,如果能把信号反向下,加到另一端是不是可 ...

我不要电容,直接短接也是反向了啊

网友(2020-11-13):
引用 楼主:
我不要电容,直接短接也是反向了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电容还有隔直的作用吧,如果不要这个电容,那么cascode管的源端接的电位就是输入管的栅电位,这个电位会比过驱动电压大很多,也就是说比Vds大很多,这样的话,一方面Cascode管的栅极电压会很大,另一方面会影响输出信号的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