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扬兴科技的32768Hz、16MHz与32MHz的等效模型参数

楼主(2020-05-20):
求助各位大神,谁有扬兴科技的32768Hz、16MHz与32MHz的等效模型参数???谢谢

网友A:
为啥非要指定厂家呢,就算指定厂家参数变化也蛮大的。实际上参数基本不影响电路设计。大致差不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指定厂家呢,就算指定厂家参数变化也蛮大的。实际上参数基本不影响电路设计。大致差不多就好了。 ...

之前你回复的这个参数它的负载电容大概需要几pF?
C0=2.26p
C1=6.36f
r=17.2
l=4.36m
this is a model of a 30MHz crystal, you can change l or C1 to meet 32M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你回复的这个参数它的负载电容大概需要几pF?
C0=2.26p
C1=6.36f

这个记不得了,好像是12pF的。改成6pF频率也就变个几十到两百ppm,如果没有精确的要求,一样的。重点是esr,也就是r值,最大可能到50欧姆,需要注意能不能满足振荡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记不得了,好像是12pF的。改成6pF频率也就变个几十到两百ppm,如果没有精确的要求,一样的。重点是es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