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dmemb中用环境变量$PATH

楼主(2020-05-20):
用readmemb读取.dat时,可用绝对路径或相对路径,如:
绝对路径:$readmemb("/prj/..../*.dat",val);
相对路径:$readmemb("../../*.dat",val);

如果想用$PATH替代绝对路径,环境变量已经setenv, $PATH为/prj/....
可以这样用$readmemb("$PATH/*.dat",val);吗

网友A:
DPI,VPI,PLI做个。。就好。  实在不行调用外围shell等函数输出文本,再parse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I,VPI,PLI做个。。就好。  实在不行调用外围shell等函数输出文本,再parse回来。。 ...

DPI什么的是不是就sv支持?verilog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PI什么的是不是就sv支持?verilog支持吗

verilog只能用PLI V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只能用PLI VPI。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