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ex GTH参考时钟的问题

楼主(2020-05-20):
1. Virtex7  MGT有两个外部参考时钟输入口GTREFCLK0/1,另外有GTNORTHREFCLK0/1、GTSOUTHREFCLK0/1  分别代表可以从上方的Quar和下方的Quar取时钟,除此以外,还能从其他时钟输入吗?比如BufG、BufH等?

2.  MGT用外部时钟,而FPGA内部处理用其他的时钟,如果两个时钟不相参(不同源),两个处理结果会不会存在速度处理不一致?比如需要FIFO等缓存?

网友(2020-10-13):
1.还可以使用内部时钟引入到GTH中(其他器件可以,具体器件还需要看手册)但是接口速率就不能太高,一般1Gbps以下。

网友:
2.内部使用不同源,不同频率的接收数据,需要使用FIFO缓存

网友(2020-12-30):
内部不同源的时钟一定是需要fif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