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ku040 FPGA用synplify综合时代码中的BUFGCE被综合掉了

楼主(2020-05-21):
在使用Xilinx ku040 FPGA做验证时,用BUFGCE做了一个时钟分频,但是在synplify综合后网表里面找不到这个BUFG了,感觉是被优化掉了,相应功能也没有实现,但是在V7 的FPGA上就能找到,感觉是两个板子存在差异,但查手册又找不到相应说明,有大神了解是什么原因吗?怎么防止被优化掉呢?

楼主:
插入BUFGCE本身就可以防止网络被综合掉,为什么BUFG也可以被综合掉呢?

网友A:
用私有源语都会被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私有源语都会被优化?

是的,用BUFGCE声明的,结果被优化掉了

网友B:
試試 syn_nopru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 syn_noprune

使用syn_noprune = 1;仍然会被综合掉,相同的代码使用V7的FPGA就没有问题,ku040所有的BUFGCE都被综合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使用syn_noprune = 1;仍然会被综合掉,相同的代码使用V7的FPGA就没有问题,ku040所有的BUFGCE都被综合掉 ...

syn_noprune syn_keep dont_touch 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相应的BUFG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解答一下?

网友:
檢查 synplify log,裡面應該有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