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各个区域怎么看?

楼主(2020-05-21):
小弟最近刚接触LDMOS,想请问下在cadence仿真里LDMOS的VGS小于VTH,为什么VDSAT还是大于0的?还有LDMOS的饱和区应该怎么判断呢,在cadence里面region0,1,2,3又分别是什么意思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632806-1-1.html

请问LDMOS和普通MOS一样吗

网友:
LDMOS 漏极固定是漏极,耐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