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压设计中各个域的电压一般怎么确定

楼主(2020-05-21):
求大佬帮忙解答一些  多电压设计中各个域的电压一般是怎么确定的  谢谢

网友A:
1,IP, hard macro的IP的电压本身就有要求的
2,soft IP/自己design的模块,就是需要看具体的频率功耗要求,比如要求的频率不高,就可以考虑低电压,来节省功耗。而频率要求高的,就只能用高电压的,才能满足timing。

简单的例子: 55nm下,SRAM nominal电压都是1.2v的,但是其他电路如果频率不高,可以用1.0v,或者0.9v。

楼主(2020-12-31):
引用 网友A:
1,IP, hard macro的IP的电压本身就有要求的
2,soft IP/自己design的模块,就是需要看具体的频率功耗要求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