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bjt接法

楼主(2020-05-21):
本人小白,做大作业要用到tsmc18工艺库的bjt器件,用的是vpnp,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e和b端都能正常连接到其他mos器件上,但c端死活连不上。然后我发现c端是默认接地的,就是和sub连在一起。所以我怀疑是c默认接sub,所以没法和别的器件连在一起,一连就会都接地了。然后我给vpnp外面套一层n阱后,c端就不接地了,但是c端还是连不上别的器件,用金属1或者金属2都连出去过了,但是跑lvs的时候,结果出来的layout原理图的c端还是不接任何东西。我想知道版图里的bjt到底怎么连。。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求大家帮帮忙。。
这个大作业这里卡住我很久了,不知道bjt三端要怎么连。。求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tsmc18rf工艺库下的vpnp版图,c默认是接sub的,应该是p-sub材料?我不太确定。。还有版图通过lvs出来后的怎 ...

tsmc18rf工艺库下的vpnp版图,c默认是接sub的,应该是p-sub材料?我不太确定。。还有版图通过lvs出来后的怎 ...

加了n阱后确实c端不接地了,但是死活连不出来

加了n阱后确实c端不接地了,但是死活连不出来

网友A:
因为这个C端只能接地,不想接地的话,考虑换一个类型的bj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C端只能接地,不想接地的话,考虑换一个类型的bjt.

谢谢解答,但是tsmc库里面的pnp管子全都是这样类型的,也就是如果我原理图的pnp的c端没接地的话,我这些pnp都不能用了吗,只能考虑换工艺库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C极默认接衬底的吧,如果你一定要这么接,可以用PSUB2包围一下,与其余的地分开,这样lvs就可以过了,建议你还是换一个类型的bjt

网友:
CMOS BJT 如果只能接地就只能如此 , 一般LPNP 会如此,  不过 Vertical NPN 有些C 可能可以独立, 你先问TSMC FOUNDARY .  LPNP一般当BANDGAP 用都 C接地, 如果 拿BJT MIXER 或乘法, 不能用就 不能用..还有很多BJT 都是低压也不能拿来用在高压. 不能用就换工艺吧.

网友:
对于CMOS工艺来说,BJT管子一般都属于寄生管,而且PNP管,这就决定了C端不可能是自由电位,一般只有BCD、双极类工艺才提供C端为自由电位的PN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