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有工具可转换lib的time_unit么?

楼主(2020-05-21):
目前手头有stdcell 库的time_unit是ps, IP库都是ns,dc综合报timing 发现没有转换单位,所以我想是否有工具可以转lib的time_unit,  还有就是dc是否有特殊的option去识别转换单位?

网友:
同问, 不过这个好像没多大关系吧。只是warning而已

网友:
貌似是没有控制单位的option,是不能自行设置的,dc的最终单位貌似以第一个读进去的db的单位为准。

楼主:
对的,其实这个无关结果,只是想知道这个玩意能不能人性化一点,我看到小数点以前的位数我就头大,习惯了ns,而且容易下约束的时候犯迷糊。。。如果有哪位大佬知道的,请告知哈哈,谢谢进来讨论的坛友

网友:
我都自己改db 库的单位,强制改成一致,暂时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楼主:
三楼其实就说了答案了,把ns unit得库放第一个,后面得库自然就对其了,目前没有找到工具的option去更换,但是发现一个bug,就是如果报unconstrain的path, 你们会发现工具就不会去自己转换时间单位了,是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