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幅度相位maker问题

楼主(2020-05-21):
请问如何标注相位线上的特定点,就是已知横坐标如何在曲线上自动标注纵坐标

网友A(2020-06-22):
在相位线上先标注一个点,然后双击标注的点打开属性,可以修改x轴的值

楼主(2020-12-06):
引用 网友A:
在相位线上先标注一个点,然后双击标注的点打开属性,可以修改x轴的值

已解决,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