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的前馈放大器

楼主(2020-05-21):
如图,最近看到一个LDO电路,他解释说M1和M2构成了求和放大器,有没有大佬为小弟解释一下这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paper放上来吧,一张图看不懂。只从图上看感觉M1与M2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呀,没有看出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per放上来吧,一张图看不懂。只从图上看感觉M1与M2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呀,没有看出前馈 ...

文章第二十七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章第二十七页

看到了,你把误差放大器输入端置零,推导下电源到输出传输函数,然后把那一路置零,推到传统LDO传输函数,看下是否是叠加的,我有空也推导下。

网友(2021-09-15):
”电流“求和,没毛病

网友B(2025-01-03):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你把误差放大器输入端置零,推导下电源到输出传输函数,然后把那一路置零,推到传统LDO传输函数 ...

这里面的高通滤波器有用吗?截止频率要做到多少?没看出来有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的高通滤波器有用吗?截止频率要做到多少?没看出来有啥用

反馈环路带宽有限,不能抑制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高通滤波器前馈了电源波动的高频部分,抵消电源波动的影响。  提高 PSR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馈环路带宽有限,不能抑制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高通滤波器前馈了电源波动的高频部分,抵消电源波动的 ...

它这里是把Vin的噪声通过M2前馈到功率管MP的栅极,看上去不是通过Ch前馈Vin的噪声

"高通滤波器的作用是在阻带内使M3 工作成一个共栅极放大器。使用高通滤波器而不是低通滤波器可以保证系统的上电时间很短,并且可以节省芯片的面积"

--这里M3共栅极放大器,还有系统的上电时间很短 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