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Layout无法加载QRC的问题

楼主(2020-05-21):
根据论坛里@min4max 的系列教程http://bbs.eetop.cn/thread-589650-1-1.html安装了EXT152,遇到的问题和下链接当中的类似http://www.ictown.com/thread-112198-1-1.html
单独运行qrc &时会报如下错误:

Copyright 2016 Cadence Design Systems,Inc.

ERROR (EXTQRCXLOG-115) :  A command file and design data inputs are required for this QRC session to
proceed.  Type -u or -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unning QRC.

ERROR (EXTQRCXLOG-113) : This QRC session could not continue due to previous errors.

Ending at 2020-May-21 17:33:22 (2020-May-21 09:33:22 GMT).
  Executed by:           train
  Execution host:        eda
  Run duration:          00:00:00 CPU time, 00:00:00 clock time
  Memory used:           148,070,400
  Warning messages:      0
  Error messages:        2

Exit code 2.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exited unsuccessfully.
个人感觉QRC是安装成功了,报错只是因为没有给出待操作的文件。但是运行virtuoso &后,Layout界面并没有QRC按钮,希望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万分感谢!

楼主:
解决了!在bashrc中再加入

  1.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就能显示在Assura中。

楼主:
希望大家能看到,解决不了很头疼

楼主:
没有前辈看到吗

楼主: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网友(2022-09-14):
引用 楼主: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您好,我安装EXT151和152单独打开都出现了报错,一摸一样,请问正常吗,不影响使用?

网友A(2023-04-24):
楼主,命令行中直接输入qrc,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加了bashrc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命令行中直接输入qrc,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加了bashrc还是不行

1. Check environment variable QRC_HOME

echo $QRC_HOME
It needs to be set to point to the EXT installation directory.

2. Check if qrc is in PATH
which qrc
If not, $QRC_HOME/bin needs to be added to PATH.

3. Check environment variable QRC_ENABLE_EXTRACTION
echo $QRC_ENABLE_EXTRACTION
It needs to be set to 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Check environment variable QRC_HOME

这三点都试过确认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三点都试过确认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很奇怪

I see.

If you just enter qrc at command line, you will get the same warning message as OP.  This is expected.  qrc requires several command line options.  If no option is provided, you get the warning message.
Try:
qrc -h
This will show you a list of command line options.

As long as you see Quantus menu in Virtuoso Layout Editor, it should be OK.

网友(点评):
你好,请教一下,我也是安装了QRC,在layout界面显示一个“Quantus”,下拉有一个load quantus menus,点击以后CIW报错:(放不下,我放在新楼了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see.

If you just enter qrc at command line, you will get the same warning message as OP.  Thi ...

我查看了,看起来是需要一个required QRC command file ?其他的似乎不是必须的。这个command file 您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看了,看起来是需要一个required QRC command file ?其他的似乎不是必须的。这个command file 您了 ...

Quantus command file又称为ccl,从头开始写会很烦,最好找一个以前就用过的做模板。

如果用Innovus,可以在Innovus里直接调用Quantus生成SPEF,不用在命令行独立跑qrc,可以参考我的日志 - Innovus调用Quantus QRC。
如果还是想在命令行单独跑qrc,有一个办法可以快速生成ccl。在Innovus里调用qrc后工作目录下会有一个 qrc_*.log。打开这个文件,从extract开始就是ccl,copy出来当ccl模板。
Have fun!

网友C:
*WARNING* QRC_HOM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In order to run UI in QRC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have QRC executables in your $PATH and QRC version should be 8.1 or greater.
          Check your QRC instal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settings.
环境是设置过的
export QRC_HOME=/opt/eda/cadence/EXT151
export PATH=$PATHQRC_HOME/bin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ARNING* QRC_HOME environmental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

有这几个环境变量应该就可以了
用这个命令查一下路径是否正确
which qr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几个环境变量应该就可以了
用这个命令查一下路径是否正确
which qrc

谢谢,刚才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刚才解决了

可以看我主页,的解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