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加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0-05-21):
hi 想问一下大家,下面图片中加电阻会有什么好处?谢谢

网友:
电流镜会匹配的更好

网友A:
降低电流镜失陪的影响,去看拉扎维分析mismatch的那章,你算一下如果管子源端有电阻失陪会是什么样,而且通过这个计算你会知道如何对这个电阻取值,再算一下这种电流镜的noise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降低整体gm,可以优化noise和mismat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流镜失陪的影响,去看拉扎维分析mismatch的那章,你算一下如果管子源端有电阻失陪会是什么样,而且通 ...

您好,请问是非线性和不匹配那章吗,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论述啊,能麻烦您具体说一下在书上的哪个位置吗

网友C:
减小失配,减小mos管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失配,减小mos管噪声

你好能帮忙推导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失配,减小mos管噪声

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可以帮忙推导一下噪声吗?失配我推导出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是非线性和不匹配那章吗,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论述啊,能麻烦您具体说一下在书上的哪个位置吗
...

你好,失配可以参考拉扎维13章13.15的课后习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失配可以参考拉扎维13章13.15的课后习题。谢谢。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D:
大幅减小MOS管noise, 你现在可以把MOS管 类比成一个cascode的结构了, 要知道cascode管几乎不引入noise,
另外你也可以画小信号图, 推导总的flicker noise/thermal noise ,都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幅减小MOS管noise, 你现在可以把MOS管 类比成一个cascode的结构了, 要知道cascode管几乎不引入noise,
另 ...

你好我理解共栅管不引入输入噪声电流,但是它存在输入噪声电压,我想问一下,用输入噪声电压和输入噪声电流共同表示噪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两者都减小才是噪声减小那,或者一个减小另一个不变。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希望能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
要不就直接画小信号模型后手推吧, 比较加电阻和不加电阻的noise的表达式, 然后你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