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导向DAC 为什么适合delta sigma modulator,DSM

楼主(2020-05-21):
电流导向DAC 为什么适合delta sigma modulator,DSM 是增量输出,为什么可以用几个单元的电流相加的到那个时刻的幅度呢?请各位大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理解已经有点眉目了,sigma delta核心思想就是积分,然后做差,如果能产生一个积分,那么这种DAC就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已经有点眉目了,sigma delta核心思想就是积分,然后做差,如果能产生一个积分,那么这种DAC就适合。 ...

电流导向DAC 是积分型DAC吗?而不是R2R那样权重型的DA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导向DAC 是积分型DAC吗?而不是R2R那样权重型的DAC

是权重的,但是可以线性累计呀。。。。积分不就是线性累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权重的,但是可以线性累计呀。。。。积分不就是线性累加吗?

积分一般通过电容的,有记忆效果,是时间积分,但电流这是简单相加,没有记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