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指点

楼主(2020-05-22):
各位大佬,麻烦问一下运放上面的CMP表示什么含义?看到电路图上很多都是这么写的,才入行的模拟小白,求大神们指点一下,类似下面这个图片。

网友A:
一般·CMP指的是比较器。

楼主:
多谢指点,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CMP指的是比较器。

多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