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压基准输出电压曲线的波峰峰值有什么特殊意义

楼主(2020-05-22):
带隙电压基准输出电压抛物曲线的波峰峰值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比如说,不同的条件下,基准输出的峰值点会在温度扫描上左右波动;这里的峰值点有什么特殊意义,又影响到那些东西呢?

2)峰值点设置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网友A:
你说的.dc 下看sweep 温度下 VBGpeak-peak 偏差那吗  ?
如果看温飘 , 当然 不同 corner , vpp 越小越好, 但有时不好做到, 或是需一堆补偿 . 不过 不同corner 也只是上下移, U形会差不多
峰值点设置在什么位置 => 一般会常温 , 低温跟高温 都往下或往上,  不会做翘一边  都做 U U

网友B:
bandgap峰值無意義
會有bandgap curve是因為這樣子的bandgap voltage變化量最小
bandgap voltage這電路的最原始的作用就是產生一個1.2v不隨外部電壓、工藝、溫度變化而有所變化
至於會有bandgap curve是因為公式消除的是元件的溫度一次方效應
但所有的元件都有二次方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dc 下看sweep 温度下 VBGpeak-peak 偏差那吗  ?如果看温飘 , 当然 不同 corner 下, vpp 越小越好,  ...

多谢你的回答。。我之前有以为峰值点代表VREF的电压在此刻温度的下的温度系数是为0的,其他点位代表温度系数是不为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dgap峰值無意義
會有bandgap curve是因為這樣子的bandgap voltage變化量最小
bandgap voltage這電路的最 ...

多谢你的回答。。我之前有以为峰值点代表VREF的电压在此刻温度的下的温度系数是为0的,其他点位代表温度系数是不为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ndgap峰值無意義
會有bandgap curve是因為這樣子的bandgap voltage變化量最小
bandgap voltage這電路的最 ...

但是,不同的峰值点,可以得到不同的温度漂移系数。VREF的输出电压也会有所不同。。可能在1.2V时&T=25度,温漂系数最小;;;也可能在1.22V时&T=40时,温度漂移最小;以及其他的?不知道这些又受那些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同的峰值点,可以得到不同的温度漂移系数。VREF的输出电压也会有所不同。。可能在1.2V时&T=25度 ...

  温度漂移系数是某段温度区间, 不是 temp=25 or temp=40 .    -40 ~ 150 温度漂移差多少 .   设计bandgap就找出 -40~150 "最小温飘" .   通常 TT  SS  FF  都要跑.
但如果其它 corner 差很大  不论如何修 都一定会某个跑掉  修不回来, 可能 TT做到. 其它 corner就看工艺
电阻  温度系数  有些会 HR+ N_well 也抵消.  更复杂就电路修, 不过很多都 paper, 实际生产不会用太复杂 太大电路做 bandgap. 干脆去找 低温飘 电阻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