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需要两个带隙基准的情况?

楼主(2020-05-22):
如题,想咨询下大佬们为什么有的芯片上要设计两个带隙基准,据说可能跟曲率相关,还有其他的原因。大佬们怎么看待

网友A:
意图不一样,可以有很多个
不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图不一样,可以有很多个
不是固定的

能不能举些例子说明下啊

网友:
低功耗 低噪声 隔离抗干扰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谢谢大胸弟

网友:
比如做两个bandgap,一个功耗大启动速度快,一个低功耗的。
在某个低功耗模式下,需要把大的关掉。
或者在芯片两头都需要参考电压,拉线过去太长了,分别做两个bg反而方便。
这种情况太多了,只要有面积多做一个又没啥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