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partion 问题

楼主(2020-05-22):
逻辑综合时,需要partion,在对各个block 进行综合时,各个block 的set_load , fanout 怎么预估
求大神指点

网友:
set_load/fanout功能类似,都是预估capacitance的大小。如果是IC内部逻辑,直接选择一个推力X4的BUF的输入端的capacitance就行。如果是IO逻辑,这个就得看外接芯片的datasheet了。
更重要的是预估partition的input/output delay,这个更影响timing。

推荐个数字IC设计入门课:https://ke.qq.com/course/package/24207

网友:
目前我也在学 hierarchy。我也不知道dc如何处理black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