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脚本怎么写

楼主(2020-05-22):
A文件里都是包含`celldefine 和 ·endcelldefine的部分,需要将每个`celldefine 和 ·endcelldefine包含的部分单独输出到各自独立不同的文件中

网友:
$/=undef;

$_=<DATA>;

while(/(`celldefine(.*?)`endcelldefine)+/gs) {

    print $2;

}

__DATA__

`celldefine

xyz

`endcelldefine

`celldefine

zzz

`endcelldefine

大概这样。。。

网友A:
无聊写一个详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聊写一个详细的吧: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