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指点下,如何用简单的办法减少反相器在翻转过程中的无效电流消耗?

楼主(2020-05-22):
使用了3.3V工艺实现一个500K的环振,要求工作电流低于1uA, 环振的电流可控,但在整形输出时,反相器翻转消耗了大电流。没有低阈值器件,也不想用衬底电压调制那样的复杂办法,哪位能指点一下不?感激不尽!

网友:
先做一级差分或者伪差分的共源放大,尾电流或者负载电流用电流源控制大小,然后再接反相器

楼主:
谢谢兄弟!方法好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