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_vcs联合仿真

楼主(2020-05-22):
在仿真仿真的时候报了这种的error,不止一个。好像是没有添加工艺库的原因,想问一下怎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加如工艺库。我是参照xa_vcs给的仿真实例来做的,他给的实例里面有个cmos15.mod的文件和.spi文件进行了关联。我现在只有个.netlist文件。
主要问题有下面几个:
1.cmos15.mod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和smic的cdl文件时一样的吗?
2.怎么解决上面报告的error。

网友A:
1、这个文件似乎是model文件。如果是pdk里面带的,那就加到model的路径里面。
2、如果你只有这个model文件,那么把它include 到.spi文件里面。按理说.spi文件里应该include了model文件和netlist文件。
先学学怎么用hspice或者spectre仿真吧。要去看每个文件的用途,而不是只会点鼠标。不然很难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文件似乎是model文件。如果是pdk里面带的,那就加到model的路径里面。
2、如果你只有这个model文件 ...

这几天才开始学习仿真这块,感谢指导。

网友:
先看看纯粹XA仿真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文件似乎是model文件。如果是pdk里面带的,那就加到model的路径里面。
2、如果你只有这个model文件 ...

现在能跑起来了,但是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要好几天。。

网友(2022-07-13):
引用 楼主:
现在能跑起来了,但是这个时间怎么这么长。要好几天。。

请问楼主仿真时间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要很久

网友(2022-09-21):
请问楼主有XA-VCS的相关教程文件之类的吗?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