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带隙基准环路增益仿真

楼主(2020-05-22):
请问我这个电路为什么在STB仿真时显示是正反馈呢?是电路的问题还是iprobe接错了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
iprobe的位置问题,可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340607-1-1.html

网友:
首先呢不知道你为什么采用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用常规的bandgap结构?单从分析上来看这个结构是可以产生bandgap电压的,你断环的位置应该也是对的,但是由于电路中有两个高阻点,这两处产生的两个极点都很低导致你的环路不稳定,其中一个极点在你断环的位置,另外一个极点在你标VREF的位置(这是因为最右边支路虽然是个source follower但是电流很低导致等效输出阻抗很大),你可以试着在iprobe的左边加一个到地的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