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估算版图面积的问题

楼主(2020-05-22):
请问可以编什么脚本读取spice网表里的器件所有参数值吗,然后做个统计,再来估算版图面积。谢谢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
可以通过依次获取器件的参数来完成吧。

网友:
如果能用xl的话,可以先在xl中调出器件(这个也可以用skill实现,也可以手动实现),然后用skill获取器件的b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