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工具使用问题

楼主(2020-05-22):
求指点!!!!!!!!!!!!!!!!!!!!!!!!!!!!!!

DC在做综合时读入 RTL 为什么左侧没出现hierarchic 结构????

网友A:
读完之后还需要link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完之后还需要link才行

logic hierarchy 里面还是没有相应的design???????

网友:
link一下,再回到top

网友B:
如果是16版本有bug

网友(2022-05-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16版本有bug

16版本的就是没有hierarch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