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谁清楚tsmc.18工艺和tsmc.18rf工艺的区别吗

楼主(2020-05-22):
请问有谁清楚tsmc.18工艺和tsmc.18rf工艺的区别吗

网友:
一般用于rf的model在计算寄生热噪声更准确

网友:
一般process 與 RF process不同之處在於
rf process會提供 電感model
而且mos capacitor等rf 元件會有deep nwell shielding =>
一般rf process 幾乎一定是要用pdk才能完整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