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E_L仿真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5-22):
大佬们,就是针对一个mos器件进行ac仿真,四个端口都接了一个dc电流源,想看漏端的电流,在ADEL仿真器中点mos管的漏端出不来波形图,出来的图是全黑的,左上角显示个AC,然后有意思的是出现了,我点和它相连的电流源的节点就可以显示电流了,这是为什么啊太奇怪了。。。。

网友:
这个和model的写法相关。有些model中你这个管子是个sub circuit,因此无法plot端口的电流。想看的话加个iprobe就好了。

网友:
有的工艺就是这样,不能看端口电流。你看一下工作点。没有的话就加probe

网友:
oh, have a lesson.

网友(2022-01-23):
可以在MOS管的 漏端放一个0欧姆电阻然后测这个电阻的电流,至于为什么不行我认为是工艺原因,我用的其他工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