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license无法自启动

楼主(2020-05-23):
环境变量配置好以后,必须手动输入lmli,然后才能启动virtuoso,或者在含有license的文件夹中执行lmgrd -c license.dat都可以启动license,也启动成功了。
现在我想让它开机自启动,却怎样设置都不行。比如
我按照https://blog.csdn.net/qq_3572030 ... earnPai2-1.nonecase设置了rc.local文件,在rc.local中写的是/opt/cadence/ic616/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还是不行,也设置了init.d的文件

环境变量如下######################cadence ic616 AND mmsim14 AND IUS09.20###################################
alias lmli='/opt/cadence/ic616/tools/bin/lmgrd -c /opt/cadence/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OA_HOME=/opt/cadence/ic616/oa_v22.43.018
export CDS_ROOT=/opt/cadence/ic616
export MMSIM_ROOT=/opt/cadence/mmsim14
export IUS_HOME=/opt/cadence/IUS09.20
export CDS_LIC_FILE=5280@chang-ic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cadence/license/all_cadence_license.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cadence/mmsim14/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IUS0920/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IUS_HOME/tools.lnx86/bin:$PATH

网友A:
export CDS_LIC_FILE=5280@chang-ic

LM_LICENSE_FILE=$CDS_ROOT/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cadence/mmsim14/share/license/license.dat:/opt/IUS0920/license/license.dat

看前面一个,你的license应该是floatings的,看第二个是node-lock的

根据你的描述,你应该是用floating的license,因为你必须起license server。

你重启机器了吗?
重启后,你用ps aux|grep lmgrd看一下进程,看是否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rt CDS_LIC_FILE=5280@chang-ic

多谢你的解答,昨天搞了一天终于知道咋回事了,原来自启动什么的都是成功了的,问题出现在没有删除/var/tmp 下面的旧文件,我把它们删除后重启,就没有问题了,就因为这个耗费我两天,真的是又学习了。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A:
export CDS_LIC_FILE=5280@chang-ic

license server 要做些什么呢
单独开一个 linux 系统吗,然后 license 就随便放在任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