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makecell速度慢

楼主(2020-05-23):
版本ic617 ,在做大模块makecell的时候速度很慢,问问大神们有办法开多线程或者提高速度吗?

网友:
makecell的目的是什么呢?按我的理解,layout  xl的时候make cell的话会打破原理图和版图的链接。与其make cell,推荐使用make group

楼主:
不用layout xl,不用原cell,在原cell的基础上改一个新的cell后再make cell就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