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FPGA的ps时钟引不出来呢

楼主(2020-05-23):
如图,测试之后没有时钟的波形,输出也是初始化的值,流程感觉都是对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在加debug的时候总是需要设置时钟端口的时钟域,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有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A:
undefined的信号是不能加入到debug信号列表的,比如这里的BUFG输出
这种undefined的信号,在implement时,应该会报错,不知道你是否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defined的信号是不能加入到debug信号列表的,比如这里的BUFG输出
这种undefined的信号,在implement时, ...

我看到了,于是我把时钟域调了一下就变成这样子结果还是没有

网友(2020-07-02):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于是我把时钟域调了一下就变成这样子结果还是没有

你一定要抓BUFG出来的时钟吗? 建议你拿BUFG出来的时钟,做个分频,再加入到debug信号中